[笔记本电脑]
DELL15-5547 报警一声修复板号LA-B012P

楼主(2020-01-12):
DELL15-5547 报警一声修复  滴一声 很沉闷的一声   板号LA-B012P    独显

刷bios 不亮机  变成5声滴滴叫了   必须要强制重启再开机才能亮机  差点干桥了   分享一下 附上亮机bios

LA-B012P .BIN

网友:
BIOS导致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的,只有你想不到。

网友:
一般都要从简单的入手,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Bios问题还真奇怪

网友:
新手吧 !dell很多这样 5声是时间不对

网友:
DELL的还是合成的好用

网友(2021-09-07):
同一个问题,刷好秒亮机感谢分享!!!

网友(2025-02-05):
必须强制重启,这点该别有原因,各种方法走一遍再说

网友:
LA-B012P  LA-B012P

5543 LA-B012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