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x洗板水为什么那么刺鼻?

楼主(2020-01-12):
洗板水去清洗这个塑料壳,我原本以为是可以清洗的,没想到发出了一股刺鼻的味道,有点特别像指甲油。

网友A:
其实就是天那水,只不过对人皮肤没有刺激而已,但是对塑料绝对可以退层皮的,玻璃也不行,只能用在PCB板上

网友:
会腐蚀塑料的

网友:
不能用在塑料上的,腐蚀的很快

网友:
可以把塑料洗出纹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天那水,只不过对人皮肤没有刺激而已,但是对塑料绝对可以退层皮的,玻璃也不行,只能用在PCB板上; ...

好像见过有人用来洗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见过有人用来洗屏幕。

你可以试一试,有惊喜

网友:
发出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兄弟们,健康才重要。

网友:
谢谢各位,下次用这玩意长记性了

网友(2020-04-09):
对于普通污垢,包括BGA后的焊油,用无水乙醇即可去除,化工试剂店有售,一般都是分析纯的,便宜还无毒害。洗板水用来擦很脏的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