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梅捷H81N可以触发,不跑码,无复位电压

楼主(2020-01-13):
手里面有个梅捷H81N主板,故障是待机时开机针电源是4.27V,RST针电压为0V,按开机键,不跑码,RESET针有0V到3V在到0V的跳变,风扇转一下就停,之后再转,我感觉应该是RESET针脚的电压被拉低了,  内存的168脚RESET#没有电压,PCIE的A11脚RST#有0.几V的变化,但是没有图纸该怎么修啊

网友:
先查查主板外观零件有短路么,

网友:
测各大供电吧。供电不正常掉电重启,信号不正常也掉电重启。供电好找。先测它啊

网友(2020-05-13):
我的走走停停~~~~~风扇不知道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