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Pavilion 500 PC Series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20-01-13):
    今天一大早客户说他的电脑不开机了,忙着订烟,因为快过年了忙着备货,有钱人呀!!!
    接过机器上电试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确实是不开机,拆机目检一遍没有看见有明显的原件损坏,先代换电源上机问题依旧,那就裸板上电还是老样子,平时很少修主板,不知该如何下手,抱着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换的原则,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上万用表,量了一下主板开关针脚有3.3V电压,短接不触发,针脚旁接了2个电阻和1个电容,量了电容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把电容先拆掉试一下,结果奇迹出现了,上电触发开机键居然亮了,有显示,把配件归位后开机试机,一切OK!
    由于没有维修主板的经验,也没有资料,只有试一试,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网友A:
这也能行?????????

网友B:
运气好 这也能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 这也能碰上

我一般遇到电脑主板有问题的都是先自己简单的看一看,修一修,实在不行再拿去给同行专门修主板的兄弟伙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行?????????

试一试也没有损失,可能有意外的惊喜也不一定哟!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C:
你这..确实有点犯懵,你说这电容是连接开机针的吧针是本身是有3.3V的,你说和开机针没关系吧它又影响了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确实有点犯懵,你说这电容是连接开机针的吧针是本身是有3.3V的,你说和开机针没关系吧它又影响了开机

贴片电容一头接开机针脚相连,有3.3V;贴片电容另一头接GND。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试了一下!

网友:
万用表 修电脑 不靠技术 就靠找 (修好就好)

网友:
“量了电容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把电容先拆掉试一下,结果奇迹出现了”

这也可以?

网友:
估计原来的电容也没坏

网友:
估计放下电就ok

网友:
这样也行?运气真好

网友:
量了电容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把电容先拆掉试一下,结果奇迹出现了,上电触发开机键居然亮了,有显示,把配件归位后开机试机,一切OK!

网友:
电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