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ONY KD-65X8500C液晶电视盲刷固件方法

楼主(2020-01-13):
SONY液晶电视盲刷固件方法:

实例:KD-65X8500C上家因怀疑逻辑板故障,换了逻辑板后忘记插屏线,导致主板锁死(绿橙灯交替闪烁),唯有刷固件解锁。

    到SONY官网下载固件,然后拷贝到U盘根目录(U盘必须为FAT32格式),因为开机后绿橙灯闪不能进入安卓系统,所以必须长按

电源开关直至关机,再打开(电源灯变为白色),插入U盘,等待一会系统自动升级固件,此时白色灯一闪一闪表示正在写入固件,

数分钟后写入完成,关机,再打开,OK。

网友:
Sony的资料很少

网友(2020-04-05):
固件一定要解压,不解压也刷不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