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f540u不宁螺丝不充电.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0-01-13):
一个换屏幕的华硕f540u.屏幕换好开机暗屏.换回坏的也一样..硬盘小板没插.插上开机亮了.不认硬盘.硬盘转.重新插下小板排线.能进系统.不充电..不充电.折腾半天.论坛里有说不宁电池附近螺丝的不充电.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个特别的螺丝口..铜皮是两个半圆..这个应该是保护作用的.
   不拧这个螺丝不充电.电池也不开机...在换屏幕把这个螺丝拧下来就行.我把电池主板都给拆了新机器想不到的设计啊

网友:
看线路螺丝拧上会让有个信号对地

网友:
这个设计厉害,以后得好好装螺丝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不止华硕,鸿基的也会。

网友:
这接地线路设计的比较狠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池的一个型号,3V-5V,对地短接 电池输出,不接地,电池无输出。

网友:
好多机器都有这个设计了

网友:
没个品牌的电池通电保护方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
F系列好象都这样

网友: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
华硕的贴心设计。

网友:
这真是想不到啊,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有很多垃圾设计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设计,不但华硕再用,宏碁惠普也在用,原因是内置电池拆修时可能要先拆主板才能拆下电池,或者拆卸主板而不拆卸电池,为了安全起见,拆下这颗螺丝后电池就不在输出,预防烧毁主板,原理是:在电池输出接口的batt_temp脚位上串联一个螺丝,这颗螺丝盘下边设计的就是两个半圆,螺丝是没有上漆或者做氧化的螺丝,导电性好,在拆装笔记本的时候,这颗螺丝是先拆,安装时最后装,在拆掉了螺丝后,电池输出信号:batt_temp脚位悬空,电池自动保护,安装后该脚位信号被拉低,电池正常输出,该设计吧电池输出的温度报警信号作为控制开关的讯号使用了,所以碰到这样的本子,提示电池有问题时要想到这一步,如果拆开维修了,这个可以用线连起来做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设计,不但华硕再用,宏碁惠普也在用,原因是内置电池拆修时可能要先拆主板才能拆下电池, ...

最近没分了,半夜刷分,但是都是精心回答的,大家给点面子,给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分了,半夜刷分,但是都是精心回答的,大家给点面子,给点分吧

楼主,现在还不算半夜呢继续刷起

网友:
早二天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早看到这个贴就好了

网友:
这个螺丝不锁的话遇到过进系统过程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