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799报警

楼主(2020-01-13):
开机过20几秒后风扇高速运转 伴随报警声   键盘上三灯闪烁  一分钟左右关机 开机过20几秒后风扇高速运转 伴随报警声   键盘上三灯闪烁  一分钟左右关机

温控bios都排除了。。求

网友:
检查主板,不是主板坏就是CPU坏(接触不良或者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