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250M--KYLIN主板

楼主(2020-01-13):
华硕  B250M--KYLIN主板
插电:主板条状,弯曲灯条亮,闪烁。按开机键,键盘灯一闪即灭,再不亮了。CPU风扇转动。不亮屏,BIOS桌面也不亮。集显,独显都不亮。内存换过,硬盘扒掉电源,数据线。主板12V,5v正常。没有珍断卡。请大家指导下一步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电压都不测一下,再懒点插个喇叭听听声音也好说啊

网友:
拔掉内存,装个小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
用个喇叭,会不会叫

网友(2020-05-06):
我手上现在有一块,放一下电就能显示,进系统后关机再开就不显了,再放电又可以显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