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点位图生成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01-13):
各位大佬,想了解学习一下主板的原理,手头只有点位图,请问:

1.有没有什么工具,自动将 点位图 转换 成 电路原理图
2.如果必须要手工画的话,用什么软件画?

提前谢谢!

网友A:
点位应该不能转线路的,只有找找原理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应该不能转线路的,只有找找原理图了。

按说是可以画出来的吧,就是费劲点儿

网友:
有点位了一般不需要电路图了吧

网友:
新手,感觉点位还是有点吃力的,能有电路图的技嘉的多一些

网友:
实际维修点位比电路好用, 两个都有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B:
楼主牛!有idea。并且想手工画出电路图,看来是不畏艰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有idea。并且想手工画出电路图,看来是不畏艰辛呀。

小小白的我,看不明白搞不懂,摸索着试试看。。。
觉得是可行的,前提是大概懂点儿,不怕麻烦点儿,有些闲工夫,
最主要的,是找不到原理图

网友C:
看着点位图用笔跟纸画,我也在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点位图用笔跟纸画,我也在尝试

我搜到一个叫立创EDA,画起来挺简单的,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还是老实买个图纸吧。哪有这么智能的软件

网友:
能买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