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显卡 黑屏

楼主(2020-01-13):
技嘉gtx970 核心供电短路,烧了pcb板,刮干净后,不短路了,pcb第一层是12v 第二层是地,第三层有一块是12v ,然后直接把第二层刮了,直接用第三层的12v,涂上绿油,接上断线,现在开机有显示,驱动也能装,但过一会就黑屏,核心供电没了,没示波器,有啥办法没,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牛 点个赞

网友:
烧坏那一路直接去掉,试一试。

网友:
二修卡吧?电容换过的

网友:
拆掉一相供电可以的吧、

网友:
去掉一路供电,修改BIOS 显卡功耗墙,在通过调低GPU频率进一步降低一些功耗

网友:
再测测电容有没有少容量

网友:
少装一路也是一样,开机一会就黑屏

网友:
那就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你这个12v是不是主板接口里的12v 不是独立供电的12v

网友:
加个微信共同研究

网友:
电容是自己换的。

网友:
之前为了修这个特意买了张一模一样的卡,然后把这块好的做下实验,拆掉一项供电,开了10分钟,都不会黑屏。

网友:
坏显卡拆掉两项,不黑屏。

网友:
这970 ,满载也要150w以上,这两项供电肯定不能用的。

网友A:
我也有块V星的跟你这个情况一样啊。吗的。12V烧穿,阉割后剩两相供电。装驱动就黑屏,因为按道理核心加载驱动的时候会变动,但是我这个电压不变动。
就像楼上说的,970下面两相应该是PCIE上的12V供电。不是12V附加的供电。实际上我估计你的情况跟我一样。其实附加电路上并没有工作,而是PCIE上12V供电在给核心供电所以能点亮。

网友:
装上第三相供电,就亮下就黑屏了,第四相烧的更严重一点,等会拆掉第三相,把第四相装上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V星的跟你这个情况一样啊。吗的。12V烧穿,阉割后剩两相供电。装驱动就黑屏,因为按道理核心加载驱动的时候会变动,但是我这个电压不变动。
就像楼上说的,970下面两相应该是PCIE上的12V供电。不是12V附加的供电。实际上我估计你的情况跟我一样。其实附加电路上并没有工作,而是PCIE上12V供电在给核心供电所以能点亮。

我这个核心供电都是来自供电线,显存来自pcie。

网友:
刷个原版bios看看,说不定别人刷了解锁功耗超频的bios呢,不然mos怎么烧了

网友:
大概可以判断问题了,就是上面两项供电的反馈有问题,正常的显卡装上驱动芯片,不装上下管都不会掉电,而坏显卡,不装上下管只装驱动芯片一样掉电。

网友:
是不是挖错了地方~

网友:
需要打开后续供电时候打不开

网友:
直接旁边飞过来个铜箔就好了 啊

网友(2020-03-09):
我之前修过780 类似这样 烧板测试发现第三粒供电烫手 更换后 进入系统加载驱动马上黑屏 系统自检检测供电问题自动停电了 然后那个供电又烧了 换了两次也是烧了 最后把主供电大IC换了就好了

网友:
通常能烧板 修好的话建议自己安装保险丝 这样出故障顶多烧保险丝 不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