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B85M-F网吧主

楼主(2020-01-13):
请问各位大神,
B85M-F网吧主板无盘启动,
刷同样版本的BIOS可以用吗? #bios#

网友A:
不行。。。。。。还有网吧用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还有网吧用这样的主板。。

为什么不行呢?IP冲突吗?如果10块主板都是BIOS问题呢,要怎么刷?请教。谢谢

网友:
有些能有些不能,可以试试

网友:
和普通主板硬件没有区别,就是默认网卡启动优先

网友:
刷完看一下MAC一样不。不一样就能用

网友:
尽量从官方下载,就没问题。所有机器可以上原厂bios自动识别网卡

网友:
MAC是什么意思?我是菜鸟,请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刷,B85M-F的BIOS刷了以后没有MAC地址丢失的情况。

网友:
Mac地址,就是网卡芯片的身份证,如果,bios自动识别就可以正常使用(官方bios)。如果是备份的。可能造成网吧机器网络地址重复。

网友:
刷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嘛?您连咋刷都不知道,怎么就确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进官网 下载  对应型号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