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M51-A912L主板怪现象

楼主(2020-01-13):
ITX-M51-A912L工控板只能用"API6PC06"电源,如图。用其它电源3秒钟开机-断电-开机-断电,来回不停的循环。主板上只有CPU、内存,故障一样。换了多种电源都是这个故障。该主板用的I/O是ITE8728F芯片。请师傅指导。

网友:
请高手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订做的,我是新手,路过学习学习,不一定对!

网友:
楼主看一下电源的输出接口是否有特殊的地方?

网友:
谢谢关注,本主板原来的电源也是个台式机主机电源接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A:
给别的电源把PWR_OK信号再延长或缩短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别的电源把PWR_OK信号再延长或缩短看看结果。

我把别的电源pwr_ok与地并了一支1000uf电容。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
测一下跟正常电源电源线序一样么,一样的话直接把绿黑短接常电模式在开机

网友:
你这故障好奇怪,你的备用电源是用的品牌货吧,

千万不能用杂牌货来试机,杂牌货容易出问题,杂牌货所用的线材都很差

网友B:
主板来个正反实物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来个正反实物图片看看

这几天特殊,不让出门,等上班了发给你。谢谢!

网友(2020-02-15):
这是个电源呀,怎么还玩出主板故障

网友:
电源里有单片机发信号,应该是pwgood没有吧

网友:
主板来个正反实物图片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