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RX470 花屏 看下哪个显存问题

楼主(2020-01-13):
(图片)

网友:
应该是逆时针第三个跟第4个

网友:
怎么判断呢

网友:
高手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脑袋都痛

网友A:
A0 A1近金手指和它旁边那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0 A1近金手指和它旁边那两个

正确!排列是A组   B组这样上去的!A0~A32是金手指第一个,上去是A33~A63!A卡显存排列和N卡的不一样!

网友:
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0 A1近金手指和它旁边那两个

显存会同时坏两个么

网友:
a卡都是这样的,不像n卡

网友:
刚才说错了应该是逆时针第一颗跟第二颗。你这软件怎么是b通道开头?

网友:
下面的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排列是A组   B组这样上去的!A0~A32是金手指第一个,上去是A33~A63!A卡显存排列和N卡的不一样!

N卡是怎么排的

网友C:
您能指导我如何检查原始软件吗,我也有软件但不知道如何运行测试

网友:
可知道用什么软件能测出来是哪个

网友:
逆时针 ABCD 低位到高位 逆时针数第一个和第二个

网友(2020-02-24):
~A32是金手指第一

网友:
这是什么工具?我也有个显卡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能指导我如何检查原始软件吗,我也有软件但不知道如何运行测试

软件 哪里来的,人家买的都是一套带系统 的,你只有软件怎么运行,得安装乌班图系统,在命令行界面下运行

网友:
这个贴子跟你的一样,答案就在里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26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