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凌动CPU是不是很难买到全新的,最近被芯片坑死了

楼主(2020-01-13):
    最近接了两台机器:一台联想 110-15IBR。主板板号是CG520 NM-A801 原故障是按开机不上电,电源灯能亮,但是电流停在0.005A。CPU是SR2KN.结果发了三片回来,第一片装上去开机能上电,内存有一小段波。第二片装上去开机电流一上到0.22A掉电。第三片能上电到0.2左右不掉电,内存信号也测不到波。

   第二台清华同方锋锐S10  板号NSBW140X MB V1.0  ,这个机器故障是客户自己换键盘导致开机不显示。然后这个机器到手开机电流0.24A,测内存也有一小段波。但是测内存供电对地压降只有2.3欧。而且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像就是,插电待正常之后就直接有SLP_S4#  SLP_s3#电压1.8V了。此时按开机电流瞬间上到0.1A就掉电。但是只要插上触摸屏就不会掉电,不掉电时还可以在内存上测到一小段波波。刷BIOS故障一样,就直接订了一片全新的SR29F CPU回来,装上去内存供电对地有200欧了,但是不插上触摸屏线也是一样按下开机就马上掉电,插上触摸屏之后开机电流上到0.18A内存一点也不跑码。我想问是不是这款机正常是不是就像我上面描述的一样不插触摸屏就会掉电。

   我现在想知道的关于凌动CPU是不是同个系列都可以代用,比如SR2KN  SR29F  SR29E   SR29H这些之间能不能互换,希望有大神看到给指点一下

网友:
也换过这个,当时是换了第二个才好了,,,

网友:
这芯片的板我修的超多,这个板所有电压不正常都会导致触发掉电重启掉电

网友:
  也是最近发现很多南桥特别是SR17E这个桥,明明主板就是桥短路的,订全新芯片回来装上去一样是坏的。可以上电但是就是不跑码,最后找料板上拆下来装上去就好了。
  兄弟们,给介绍一家可靠的卖芯片的商家吧

网友:
这几把芯片买过来很难用,  还不如买料板上 自己拆,我买芯片被坑过很多次

网友:
芯片基本没有全新的,好不好全看运气

网友:
不是说英特尔的有一批cpu有问题么

网友:
这种不敢买 有一些到手就是坏的

网友:
我非常怀疑买的都是坏芯片

网友:
我的妈呀,都说芯片是坏的,这cpu真不敢买了

网友:
我正在等看谁能提供一家可靠的,不然以后接到类似机器只能放弃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料板,需要什么拆什么

网友:
本本芯片张,这家芯片还可以

网友:
z这种主板估计100多元     除非搞研究  不然不换U

网友:
大家再分享一下自己觉得可靠的商家,让我们维修行的兄弟不再吃芯片的亏。已经听到老行家说要买商家保上机的。不管是全新拆机只要知道芯片是好的,那就好办了

网友:
凌动的处理器有意义修吗?

网友:
楼主,我有块这个料板,CPU应该是好的

网友(点评):
我为了搞明白这机器是不是时序错了,我亏本也要修好这个本本。把我的疑问搞清楚

网友:
楼主,全新原装的要走正规渠道才能订到。我修理时用的是全新桥片。

网友:
RS有卖,就是零售价格特贵。比买片拆机板还贵。

网友:
你找哪家1买的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27990&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206150

网友:
BGA芯片真的新的不太多见 但是凌动这种U良率可以的

网友(2020-02-24):
这种不敢买 有一些到手就是坏

网友:
0.18A有可能是ME不对.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