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火神V5板号NTSN1521 VER 1.1大短简单维修

楼主(2020-01-14):
PQ12复合管PK616DY击穿,用FDMS3660S(22CF)代换,测试OK。
-----------------------------------------------------------------------------
实习中,第一次分享维修记录,希望有帮助哦~
19V 7.89A
通电5A大短,拆机后观察裸板,没发现明显痕迹。
图纸参考鑫制造里的NTSN1511;
测公共点对地大短,各大电感对地正常;
独显供电电感到公共点为0,显存供电电感到公共点为30:
显存供电是直接送到GPU:

准备拆掉上管后烧机。
显卡供电芯片UP1658P:

外部有2组共4个复合上下管:

准备拆测PQ10、PQ11、PQ12、PQ13。
PQ12上管击穿,下管没有击穿,其他三个复合管正常:

型号PK616DY:

不装上下管时,测L10=L11=11欧。L10、L11到公共点为OL。正常

在料板里找到FDMS7602S复合管(DA0R23)。
用于桥供电,共2个管1相供电,峰值电流22.5A,过流阈值27A,持续电流(英文印错了)=18A;
坏的PK616DY复合管,用于显卡供电,共4个管2相供电,峰值电流76A,最大电流49A;
FDMS7602S的正向二级体值为120+,而坏的PK616DY正向二级体值应该为400+。
又找到FDMS3660S(22CF)复合管(淘宝价格3块)(在da0r08)。
二级体值500,共3个管3相供电,53A。
准备代换。

更换后测各阻值正常。
不插主电池通电,触发后0.9》0.8》1.2》1.1》1.2》1.1》1.6》1.4》1.6》1.4》2.1A亮机:
准备对比显卡两相供电电感前端的波形。
再检查一下供电芯片的检流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波形正常。
测机没问题:

修复

补充内容 (2020-1-19 11:04):
昨天又修了一个同型号,是另一个显卡供电复合管击穿,估计是通病。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帖子很棒,学到了很多,楼主发帖技巧和维修手法很牛,现实中人也一定很帅,说是吴彦祖也不为过!哦对了,我纯路人

网友:
我这边修的大多短路的全烧大芯片 没这么运气好

网友(2020-02-27):
楼主大人,显卡对地电阻多大。本人同型号同故障,显卡还是只有0.4欧姆,gtx960m

网友:
这个板通病就是显卡供电的  MOS管

网友:
复合供电mos管,不管在哪里都是通病

网友(2020-05-21):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下次麻烦把BIOS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