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0M-K不开机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0-01-13):
型号:PRIME B360M-K 客户网购的板子刚买没多久就坏了,不想保修直接维修
观察外观没啥异常测量各大电压+1.0V_A(1V)  VPPDDR(2.5V)  VDDQ(1.2V) VCCSA(0.8V)
CPU供电测量

测量CPU供电没有,但是把CPU取下来测量CPU供电

取下CPU后CPU电压有1V说明CPU供电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在时序上,测量PCI-E复位没有时钟倒是出来了

参考B150M-K点位图,IO发出O_PWROK_R到南桥的PCH_PWROK南桥开始读取BIOS 24M晶振起振发出各路时钟,然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_VCORE_PG#开启VCCSA供电还和O_PWROK_R相与产生SYS_PWROK给南桥 还有一个VCCST_PWRGD,南桥收到PCH_PWROK和SYS_PWROK后 等CPU工作条件满足了(S_PM_SYNC、H_PM_DOWN)才会发出S_PLTRST#和H_CPUPWRGD给CPU,DMI总线没问题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CORE,硬启动时序最后一步是产生CPU供电
24M已经起振了PCI-E时钟也有了PCH_PWROK应该也有了(新板IO没资料测不到点位也没有)P_VCORE_PG#测到3.3V SYS_PWROK应该也有了 可能是CPU工作条件没满足吧,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CPU座子发现惊喜

歪了一根,看一下点位

这个针脚是一个信号,摆正针脚上电测试,复位有了小喇叭响了接显示器

亮机了,捡漏成功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吃皮成功 恭喜恭喜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还可以从cpu针脚定义这个方向入手

网友:
客户自己倒腾歪了

网友:
IO发出O_PWROK_R到南桥的PCH_PWROK南桥开始读取BIOS 24M晶振起振发出各路时钟,然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_VCORE_PG#开启VCCSA供电还和O_PWROK_R相与产生SYS_PWROK给南桥 还有一个VCCST_PWRGD,南桥收到PCH_PWROK和SYS_PWROK后 等CPU工作条件满足了(S_PM_SYNC、H_PM_DOWN)才会发出S_PLTRST#和H_CPUPWRGD给CPU,DMI总线没问题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CORE,硬启动时序最后一步是产生CPU供电

读起来怎么拗口的

网友:
居然是针脚弯了,厉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国

网友:
楼主果真是高手,这波操作不赞不行!

网友A:
楼主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不过这个外观检测应该是拿到手就会看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不过这个外观检测应该是拿到手就会看到的啊!

确实是,客户说他拆CPU才不亮的,主要是没分了水个贴

网友:
这技术,可以的。。。

网友:
看到大师级的维修真的觉得好厉害·不过一般主板故障·俺第一眼看的就是这个cpu座呵呵······

网友:
赶紧把楼主的时序打印挂墙上。

网友(2020-04-02):
细心还是能赚钱的嘛。下次我也得小心的

网友B:
B360M-K是AMD还是英特尔?懵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B360M-K是AMD还是英特尔?懵圈

Intel B365主板 搭配Intel九代CPU,好像是最新的主板,AMD的是AM4主板搭配锐龙CPU

网友C(2020-05-25):
这个VPPDDR 还有VCCSA啥的书上没有教,根据图纸还有经验得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VPPDDR 还有VCCSA啥的书上没有教,根据图纸还有经验得来的吗?

书上教了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点位看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书上教了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点位看多了就熟悉了

我搁迅维上面那本书,甚至连正常电压都没有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搁迅维上面那本书,甚至连正常电压都没有写
维修教科书只是教你分析电路和提供思路,其他东西只能靠自己测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