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 MRS板底扩容小电流搬板维修一例

楼主(2020-01-13):
客户拿来一个iPhone8P 64G扩容256G不开机的

上可调电源一看小电流,拆下板子一看果然MRS垃圾板底

报价搬板

先用打磨机拆下CPU,CPU植好锡

拆下基带,NFC(不搬NFC的话applepal用不了),植好锡,ID板清理好焊盘

NFC、CPU、基带一起装

ID板硬盘拆掉,掉了不少滤波电容

装回256G硬盘时,顺便补了几个滤波电容(不补也没问题)

把正面帖子清理下

贴上新的贴纸和座子周围的棉,一个看起来赞新的主板出炉了

刷机,激活,进系统,装机,测试功能OK,交付客户

网友:
可以,cpu,,基带,nfc一起装

网友:
手机还是小白 还在学习中

网友A:
我想说,苹果的A11以上的CPU是不是都都是上下层一起搞了啊?上层有啥特殊的地方吗?都不会爆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苹果的A11以上的CPU是不是都都是上下层一起搞了啊?上层有啥特殊的地方吗?都不会爆锡?

A10开始就不用分层了,一般不是温度过高时间过长,cpu都不会出问题

A10和A11及之后的区别有一点

A10上面几个贴片电容很容易烫下来

A11开始的贴片电容贴非常牢,要是弄坏了需要拆下来比A10麻烦点

所以搞A11开始需要留心那些贴片电容,尽量不要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0开始就不用分层了,一般不是温度过高时间过长,cpu都不会出问题

A10和A11及之后的区别有一点

谢谢指点,受教了

网友:
手工确实好。厉害

网友:
打磨机拍下,记得好像要写码片,硬盘解绑WiFi上家应该解绑了!

网友:
老铁,我要寄修

网友:
高手啊   这都能搞

网友:
维修讲就是这么简单,要看自己手工了

网友:
大师我要像你学习

网友(2020-02-24):
百湖数码科技

维修讲就是这么简单,要看自己手工了

网友:
你这用什么设备打磨德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苹果的A11以上的CPU是不是都都是上下层一起搞了啊?上层有啥特殊的地方吗?都不会爆锡?

不会爆 他那个长虫根下层的焊盘焊点很密。

网友C:
楼主请教下打磨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打磨机是什么型号的

SPD 330
搬板业务不是很多的时候建议去同城同行那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