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是哪个显存问题GTX760花屏

楼主(2020-01-14):
(图片)

网友A:
再吗
你把你那显卡检测软件发一下 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B:
这要看电路图,内存d有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吗
你把你那显卡检测软件发一下 给你解决问题

你倒是很有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很有想法。。。

我是贡献给大家 ,跟你一样那么自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电路图,内存d有坏的

D是哪个呢。。。

网友:
d2坏了,这就要电路图或者点位图了

网友:
你看看内存周边的标识,有没有d-2或者4-2 ,换它就对了

网友:
背面最后一颗

网友D:
歪个楼,这卡要是再补8个显存颗粒,改个bios是不是就是显存翻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歪个楼,这卡要是再补8个显存颗粒,改个bios是不是就是显存翻倍了?

应该可以,问题是显存,某宝买不到,得拆料板

网友E:
这颗显存,数据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颗显存,数据点掉了。

画错了,应该是靠近挡板那边,的第二颗。 你这照片反着拍的 没看清楚。

网友:
显卡背面,靠近档板这个吗

网友F:
最后一个挂掉了

网友:
瞎指挥,我就笑笑不说话

网友:
都换掉,在加8个

网友G:
N卡是逆时针 abcd 高到低  D区高位 正面D区那个

网友:
换了,还是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个挂掉了

换了还是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卡是逆时针 abcd 高到低  D区高位 正面D区那个

有GPU核心这面,靠近HDMI接口这个吧?

网友:
760有图纸啊,为毛不查图纸

网友:
放弃吧!都换了还不好,板子层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背面靠近显示接口的内存换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GPU核心这面,靠近HDMI接口这个吧?

对,就是这一颗,先把正面靠近挡板处的那颗显存换掉试试,看还花屏不?

网友:
算了,扔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这一颗,先把正面靠近挡板处的那颗显存换掉试试,看还花屏不?

算了,扔了。。哎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背面靠近显示接口的内存换掉

算了,扔了。。哎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算了,扔了。。哎

便宜了捡垃圾的大爷大妈

网友:
最后面的一张图片,最上面那颗就是,换了试试看,不行就加焊G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算了,扔了。。哎

来来来,快丢给我

网友:
M501换一下,如果还是花,建议你把GPU的左上角加热一下,看是不是GPU那端假焊了。这卡有些年头了,如果以上两个方法都不行,那就把GPU和显存(M501)拆下来量一下,确认是不是PCB线断了或PAD掉了。测试的结果8个数位都出错,可以判断是EDC和DBI信号(网上可以下个GDDR5的DATASHEET看一下)出错,只要查这两个对应的线通不通就可以了,如果有不通可以通过焊手段接好,如果是通的换了显存还是一样,那基本是GPU坏了,也没救了。

网友:
楼主拆显存时没打阻下数据线么?直接就干上。大部分花都是大片虚的多啊。

网友:
显卡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软件好!

网友(2020-02-24):
百湖数码科技

维修讲就是这么简单,要看自己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