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扬天S4250-00 一体机主板BIOS程序

楼主(2020-01-14):
联想扬天S4250-00 一体机主板BIOS程序,版号IB250SB VER:1.0,可以正常使用,淘宝买的

5.4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9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淘宝买的

网友A(2020-02-24):
能用,就是需要往里写型号,不然会报错

网友:
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

网友(2021-04-04):
刷了好的。。。。

网友(2021-09-13):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遇到一个定电流的刷了这个BIOS可以正常点亮了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是需要往里写型号,不然会报错

在吗?请问你是怎么写的?

网友(2022-07-23):
楼主bios好用 大家感谢楼主了

网友B(2023-11-27):
直接刷上会报错,需要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上会报错,需要自己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 望告详情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0电脑,板号:IB250SB VER:   1.0 。故障:插电0.047,触发0.142掉电回到0.047如此反复,,测全板发现没有CPU供电是由集成块NCP81203控制测得电压如下:

NCP81203  2脚EN开启:3.3V
NCP81203  7脚VCC供电:5V
NCP81203  9脚VRMP供电:19V
NCP81203   11脚TSENSEA频率测检A: 0.56V
NCP81203   37脚TSENSE频率测检:0.47V
NCP81203   27脚VCCSA_VBOOT/ADDR,  VCCSA启动电压外接电阻:0V
NCP81203   28脚VCORE_VBOOT/ADDR,VCORE启动电压外接电阻:0V

分析从以上测量数据看基本正常,但是为什么NCP81203没有输出CPU供电捏???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P81203,焊好冷却插电待机0.027触发1.648屏幕亮了有图像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0电脑,板号:IB250SB VER:   1.0 。故障:插电0.047,触发0.142掉电回到0.047 ...

感谢分享 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2025-04-30):
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C(2025-10-17):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0电脑,板号:IB250SB VER:   1.0 。故障:插电0.039触发2.378屏幕没有显示无图像,风扇也不转。。。测全板供电发现风扇12V没有其由RT8296AH  八脚集成块提供,测其3脚SW输出0V0欧短路,烧机法烧出C74 电容短路拆除,,,。插电触发1.238屏幕亮了风扇转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6-01-08):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0电脑,板号:IB250SB VER:   1.0 。故障:插电0.039触发2.378屏幕没有显示无 ...

感谢分享 可以参考维修

网友(2026-03-28):
多谢楼主的BIOS,,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4250-04一休机,板号:IB250SB VER1.0。。故障现像:插电待机0.032按开机键1.045A风扇转屏幕黑屏没有显示没有图像,,,,于是刷新了W25Q64JV开机1.647A“嘟嘟”两声屏幕亮了有显示了,但是屏幕有横纹屏幕坏了于是更换了一片LM215WF9(SS)(A1)屏幕OK!!!!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器另一个BIOS,也放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