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系统坏导致某些键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4):
  【故障机型】 Macbook A1465

  【故障现象】键盘某些键不能用

【维修过程】

  客户送来一台Macbook A1465说键盘有些按键盘不能使用。

  直接换个键盘上去试原故障,再直接换个触摸板和排线原故障。还是不行,拆下主板测接口都正常。

  看见EC做过,以为EC坏,又换个EC,还是故障。

  直接换个系统,进系统测试键盘都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Macbook A1465键盘某些键盘不能用。排除键盘、触摸、EC后重装系统维修成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不进PE测试就搞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