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69A 电池温度过低,停止充电

楼主(2020-01-14):
       vivo Y69A摔过,充电提示电池温度过低,停止充电! 检查全板没发现掉件。 电池座子检测底脚2只检查底脚相连,测量电池座子的检测脚没有阻值,没图纸懵逼了。

网友:
跑线,累点无所谓

网友:
就在左上,有個電阻,看走線,

网友A:
主板断线,这条线接起来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A:
主板断线,这条线接起来

谢谢了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