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亮机就掉电

楼主(2020-01-14):
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能开的话亮一下就灭了。
接可调电源待机0.002没毛病,试着触发却是一直不触发的。
拆出来就看到了答案
这上家修得有点意思啊
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再测发现是隔离管击穿了,更换两个P沟道场管直接秒杀

网友:
估计上次维修他没有P够到的管子

网友A:
上家是个水货,哈哈

网友B:
这功率比较高    上家估计换了管 一会就挂了   才直接接的线

网友:
这上家修的太非主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比较高    上家估计换了管 一会就挂了   才直接接的线

是跟台式机一样大的场管,两个一组的,隔离管一共四个P沟道,估计上家懒得订芯片就改了个。

网友:
这个场管功率很大的

网友C:
要换大功率P管吗?感觉后级没有短路,只要做好散热,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网友D:
太狠了,mos还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换大功率P管吗?感觉后级没有短路,只要做好散热,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换上原装地管子好点,这种本子开机加充电的话电流很大的。它都用到了四个隔离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断路的话 直连 也没啥吧

直连的话就充不了电了喔,并且会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的话大短路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狠了,mos还用飞线

线倒是挺粗,就是这管子小了点,干几下就累得不行了

网友G:
外星人这个隔离管是不是功率很大

网友:
牛人,看到这个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星人这个隔离管是不是功率很大

不是很大,就是有点大

网友:
上家的手艺不精,让你拣漏了,

网友H:
用线连的话 这么大的电流撑得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线连的话 这么大的电流撑得住啊

估计是线可以接受但管子撑不住

网友:
管子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换一样的管,散热会好一些,才能长久使用

网友:
直连的话就充不了电了喔,并且会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的话大短路的

同创笔记本维修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不能这样飞线的,电流太大,搞不好的话整个平台都烧掉

网友:
上家是搞家电维修的

网友:
收费多少

网友I:
恭喜楼主这是故障就是捡钱的故障啊!

网友J:
到底是外星人说,还是客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到底是外星人说,还是客户说?

啊,外星人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恭喜楼主这是故障就是捡钱的故障啊!

网友:
可能功率不够大吧。

网友:
价格收的怎样?没少赚吧

网友:
这飞线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直连的话就充不了电了喔,并且会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的话大短路的呀

只要电池隔离管正常,直连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上家没有IC 吗?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电池隔离管正常,直连也是没问题的

常见在仁宝的机子上,前面隔离管击穿也是会造成接电池大短的

网友:
这上家是穷的连三个脚的P管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是个水货,哈哈

就是这样,楼主才有钱赚

网友L:
吃饱了撑着,直接焊上不香吗

网友:
不建议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吃饱了撑着,直接焊上不香吗

我已经换了原装管子焊上了

网友M:
这应该也是没办法,找不到这种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应该也是没办法,找不到这种管吧。。。。。。

确实,很大个的P沟道场管,订货才有

网友:
这个上家估计是懒得拆壳子吧,真尼玛人才,焊盘好好的也不贴在板子上,这功率温度悬空怎么扛得住

网友:
代换也是讲原则的,不是能点亮就完事,还要看电流大小,功率问题

网友:
飞线都胡了啊   厉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