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50显卡,掉了俩电容。新

楼主(2020-01-14):
GTX650显卡,掉了俩电容。新手,求助一下怎么搞。不知道多大的,应该是耦合电容。

网友:
大小一样 换就可以了。

网友:
看图片,一个电容的焊盘似乎没了

网友:
焊盘都没有了 ,卖我算了 我出50 包邮

网友:
1uf一个,耐压无所谓

网友:
直接贴纸,改成8x的就行

网友:
你这是修主板,,你焊油呢,搞平焊盘,风枪吹上去,笔记本台式机一排排不对地的
电容通用的,都可以拆

网友:
耦合电容要拆一样的料板才行

网友:
随便在坏显卡上拆个大小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只要是传输耦合波形信号的都一样。用料都一样。

网友:
耦合电容,掉了可能会出现不亮或者打不起驱动的故障

网友:
100-150P的电

网友:
电容表测试旁边的c535等电容 或者随便一张烂显卡,找相同功能的电容一般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