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楼主(2020-01-14):
今天同行送来一条雷神911的机子。插上可调电源。没待机。拆机后。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5伏没有。3.3伏只有1.几伏。测19伏只有。4.几伏。发现不过隔离电路。想到用机子的原装电源试一下。发现隔离电路好了。但是开机掉电。没有cpu供电。准备下一个bios试试。看来现在的好多机子必须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

网友:
之前修一台 gateway nv52l的机子,折腾了好多天,总是掉电,结果换来原装电源瞬间不掉电了。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原装电源 火力猛!我见过一台笔记本双电源的!一个330瓦!二个660瓦并联!维修这种垃圾可调电源才19V
5A开机直接打表报废!

网友:
大家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cpu供电没有。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2020-02-13):
今天插上电源不知那想了一下。好像是一个管子爆了的声音。主板奇迹般的好了

网友:
我吧整个主板看了一遍也没发现那个管子爆了

网友:
雷神的机,,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