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打磨机演示打磨iPhone6硬盘

楼主(2020-01-14):
前几天发了个打磨硬解iPad air2的帖子
有些同学想看下具体打磨的过程
所以今天抽空打磨了个iPhone6硬盘给大家看下

先说下打磨的优点(手持和自动没差别,手持成本低打磨时间略长,自动的成本高效率也高)
打磨基本不发热,不影响板层稳定性,不影响周边封胶芯片
扩容之类可以做到万无一失(这个群里好几年前就有大佬实践总结过)

缺点:
手持打磨花费时间多,打磨一个硬盘大概10分钟,要是很熟练很奔放的话3,4分钟还是要的
风枪高温快拆几秒钟,效率上差别巨大

开始打磨,边上留一圈:

稍微打点下去,能看到闪存芯片了,还能很放心的往下磨:

看到铜了,这里开始稍微仔细些:

打磨到焊点基本出来就差不多了,这里即使多打点也不要紧,胶层很厚缓冲空间足够:

风枪270度左右吹焊盘,把残留的铜皮和周围一圈去掉:

去掉铜皮厚就这样了,很厚一层胶:

除胶清理焊盘:

谢谢观看~

网友:
我就发现,比我强大太多了,我拆焊把flash竟然拆下来坏了。。。

网友(2020-03-31):
这样硬盘只能丢了

网友A:
直接加热取下来,这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热取下来,这多麻烦

多个选择,尤其对某几个垃圾板底
实际上打磨一下就3-4分钟

具体怎么操作完全看个人实际情况
就如都是风枪拆,有的喜欢高温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