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0-01-14):
这个是返修机,第一次加焊桥好了用了两天就返修,上迅维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通病,结果都是说刷bios好的,结果刷了还是一样,还是老实查图纸吧,一查查到rsmrst只有0.8,就是他了
然后二角有3V
换就完事啦
换完
好了装起来一点掉电,开个三四次才开起来,最后还是哪里的问题,3_5v_pok好信号不稳定,芯片不好找,直接从3/5v芯片的PWROK脚切断他,让3V线性直接拉高,测试没问题装机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机器不触发就是RSMRST和3_5v_pok引起的,谢谢捧场

网友:
时间宝贵,我一般直接飞线或者拆掉不要

网友:
楼主这个待机的滤波电容也是一大通病吧,加热一下能好一下不稳定。电容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好经验 谢谢了

网友:
直接把Q1901拆了不是一样吗

网友:
宏碁的也遇到过这个信号低,不过是上拉的问题

网友:
是RSMRS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