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 v460出现只能用本机内存,不能加内存

楼主(2020-01-14):
b460 v460出现只能用本机内存,不能加内存,用别的内存也不行,发现断线,飞线搞定!

网友:
直接焊锡补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没有发现断线,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拆装机的也是“高手”了,,这错误也能犯,,,

网友:
楼主的焊工要练练,芯片上都搞上了焊锡不美观!!!

网友:
直接拖锡+绿油不就行了

网友:
有断线不影响本机内存吗?

网友A:
修机就是这样的,观察可以搞定很多看起来很难的问题,当然修好了都是小问题,但是一旦没有修好的话就是大问题了。佩服大神的观察力,不知道你的怎么发现这里断线的,是观察的,还是查条件发现的。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楼主好眼力,这么细都能看出来。

网友:
这是螺丝上透了,给把版层线给弄断了?

网友:
没打穿补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就是这样的,观察可以搞定很多看起来很难的问题,当然修好了都是小问题,但是一旦没有修好的话就是大问 ...

我是在网上买的板子,客户要用两个内存,没有办法就自己修了,后灰才发现那里,因为这个机子怎么上螺丝也上不到那。唉,还好,卖板子的给了我一点补尝

网友:
这种细节的问题是怎么发现的啊?

网友:
胆大心细,修机以后真的仔细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