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霍尔风扇电路图 ah276 和211

楼主(2020-01-14):
修风扇正好上传

网友:
211的比较多,三线测速风扇,一个原件都可以没有

网友A:
机箱内的风扇,,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内的风扇,,也是这样的

就是机箱风扇

网友(2020-02-15):
双线改三线,转数1100

网友:
照mh276,加了q1,r1

网友B:
可否上传个211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上传个211的PDF。。。。。

211差不多的,霍尔都是1-vcc,2-do,3-dob,4-gnd,就是1脚带不带二极管差别

网友:
12v的话,电阻不需要,直连fg应该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