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一贴华硕V X 5 0 V进进水无CPU显卡供电

楼主(2020-01-14):
VX50V
VX50VQ6300
板号:X550VX 2.0
贴纸:X550VQ

用到的BIOS 1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5126-1-1.html---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到的BIOS 2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436-1-1.html应该是好的。

用到的BIOS 3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839-1-1.html最终上机用的。

维修 自动上电0.213A无U

网友:
ALERT  电压不正常  但是没找到问题所在么

网友A: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维修思路怎么突然就跳到这里的  是cpu端断线还是南桥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维修思路怎么突然就跳到这里的  是cpu端断线还是南桥端断线

也是望文生意看了一些INTEL的说明也是云里雾里的但觉得有相关可能,找不到原因就查了一下:

网友A:
厉害  说明可以发一份么

网友B:
请教,电源IC 收到VRON后,是不是有个预设电压。这个电压正常并通知南桥iMVP_PWRGD.南桥才发出H_PWRGOOD,然后出CPU出SVIDCLK,SVIDDATA 调整CPUVCORE. 这个SVID_ALERT#信号,和SVID_CLK,SVID_DATA同时发出,还是在CPUvcore之前就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说明可以发一份么

100-series-chipset-datasheet 等一搜就出来了免费提供的,估计你有就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电源IC 收到VRON后,是不是有个预设电压。这个电压正常并通知南桥iMVP_PWRGD.南桥才发出H_PWRGOOD,然 ...

SVID_ALERT#有监控和软开关的作用,我的理解EN是硬开关ALERT#有监控和软开关作用CLK和DATA精确调控,6 7代的听大婶说要CLK DATA正常才有U电压,惭愧一直对这一部分都是懵懵懂懂的。

网友(2020-04-09):
我先也有个机器CPU供电上管短路了 现在也是没独显跟CPU供电 上电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