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9 关机就打不开必须重新插拔一下电池

楼主(2020-01-15):
请教大神,不明白原因。之前是摔过的机器,换了屏

网友A:
有没有刷机试过呢?

网友B:
电源ic旁边的电感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C:
電源芯片檢查下,直接更換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机试过呢?

没刷过,只要开开,就一切正常,想着系统应该没事,还是哪摔得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旁边的电感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电感挺多,看来有必要都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源芯片檢查下,直接更換把

目前还没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