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0-01-15):
有时候开机能用几分钟,有时候按开机键就掉电,刷了原厂BIOS后不再掉电

华硕X42J原厂BIOS独显 K42Jr REV 4.0.zip

网友:
上次有台 没刷好 也是不定时掉电  最终换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都是3v5v不稳定吗?

网友:
主板板号不是K42jr吗  这个板子温控问题也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桥的可能性还大些

网友:
估计不是bios问题,这款机器biis问题风扇会狂转,30分钟断电

网友:
垃圾电脑,祝你好运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换换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都是高手,这机器毛病不少啊

网友:
刷了原厂BIOS后不再掉电   ASUS的机器BIOS能搞死人的

网友:
我只换过大电容掉电的,华硕的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