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反复掉电重启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1-15):
按开关电流能到1.2,此时屏幕背光会闪一下,然后电流掉到0.8,过会又到1.2,如此反复,刷了原厂BIOS后电流上到1.7成功亮机

华硕FX50J原厂BIOS独显 X550JX REV 2.0.zip

网友A:
这应该算华硕通病了

网友:
通病秒杀的》》》》》》》》》》》》》》》》》》》》》》》》》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算华硕通病了

这个机器刷bios
管用!

网友:
通病来的,华硕很多款这个现象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都容易坏不光是华硕了

网友:
我华硕的主板之前还装不了华硕的显卡呢!后来升级bios就好了

网友B:
这机子通病南桥。应该是你加焊到桥了。不触发,掉电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通病

网友:
现在机器不都是bios坏吗

网友:
秒杀捡钱??????????????????????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联想的也有几款是屏幕一闪一闪的,刷BIOS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通病南桥。应该是你加焊到桥了。不触发,掉电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不排除也有这种可能我试过一次是这样的

网友:
刷BIOS能好,就算是捡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0-04-22):
华硕FX50J 开机亮一下logo就掉电,把屏线拔掉就不掉电!插上屏线就掉电,屏和屏线都正常!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