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前置13针音频改普通机箱或禁用前置音频

楼主(2020-01-15):
以前都是用联想机箱装其他板子改音频,今天是杂牌机箱装联想板子,现在的烂机箱音频接口7针,其实就4跟线+3根跳线,弄了半天不出声音,心想索性禁用主板前置音频接口算了,按网上说法跳线帽短接9-10没用,用两个跳线帽短接5-6  9-10还是没声音,下面是_联想L-IG41M主板前置音频接口电路图,高手帮分析下要怎么弄

网友:
31页晒出来

网友:
晒出来了,大师帮忙

网友:
5,7立体麦正极,9,11左右声道正极,地线2/8/13,其他都为空

网友:
ac97和hd定义

网友A:
357,接一个跳线,剩下一根接话筒麦正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7,接一个跳线,剩下一根接话筒麦正极,

你是屏蔽呢还是怎么样,就按照图纸音频插座,你说那个脚短接能禁用主板前置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屏蔽呢还是怎么样,就按照图纸音频插座,你说那个脚短接能禁用主板前置音频

屏蔽?屏蔽前置接口?

网友:
不插不就没前置接口了嘛。你试试,24短接 68短接

网友:
高手很多,我是只能看看

网友:
看错了,357是耳麦的输出与返回,要配合地线使用

网友:
357并线是单声道麦正极,立体声麦直接35或者57,9和11接耳机正极rr和rl, fr和fl接负极,3根地线正好

网友C:
刚好改过。百度有图。自己找一下。

网友:
谢谢提供接线图,正好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改过。百度有图。自己找一下。

百度图解决改普通机箱7针的,我这个烂机箱才4根线,弄不好

网友:
这样的前置麻烦我遇到都不搞

网友:
楼主按我的连接,我以前改的比较多,肯定成功的(9.10是在正常连接后无声情况下再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