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1-80开机瞬间有短路

楼主(2020-01-15):
维修一台昭阳K21-80,找了一圈好像没图纸。插电自动上电到0.1a左右,可调电源过流闪了一下就又重启。拆机,插电量了5V基本都有电,3V时有时无,cpu供电没电压。量了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其中一个阻值只有13欧姆,查了下,一路是直接发给cpu的vcc_sa,还有一路是送去VRM芯片检测。1.3V烧了一下0.5a电流,cpu有些温温。把这个电感拆掉后机器开机跑到0.057a就不动了也不会重启。

请问各位,这种南桥CPU一起的vccsa阻值13欧姆是正常的吗?还有接下去要怎么修,本人还是新手,顿时没有思路了。固来论坛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
得先确定是自动上电还是短路吧,如果是自动上电掉电当短路修那就不太好了

网友:
查各待机电路吧看看正常不,没图纸也不好查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