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电源问题导致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5):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能正常使用,但过一会就提示温度过高,要冷却后再使用。

  故障分析:引起手机温度过高的地方有好几个,主板正面的热敏电阻损坏,摄像头的热敏电阻损坏,功放电源的热敏电阻损坏,CPU的热敏电阻损坏等。

故障维修:

  1、通过检测手机功能,发现打开相机时,提示已停用闪光灯。

  2、看到这个首先想到的就是摄像头的热敏电阻,通过点位图,找到热敏电阻直接抠了,因为都是电阻和电容搭配工作的,所以电阻和电容都需要抠了,抠了后打开相机,已停用闪光灯的提示已经没有了。

  3、本已为就这样修复了,没想到过了半天后,手机又开始提示温度过高,看来故障的根源还没找到,撕开屏蔽罩上的贴纸,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主电源芯片是被人换过的,装好后焊油也没清洗干净,之前因为贴纸太完美了,以为该主板并没有被人修过。

  4、因为CPU的温度检测和主电源相连的,所以主电源损坏或没装好也会导致手机提示温度过高。

  维修结果:更换了主电源芯片后,并清理干净主板,手机再也没有出现温度过高的提示了,故障修复完成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二修机 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