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evga gtx980ti显卡一个电阻阻值

楼主(2020-01-15):
求 evga gtx980ti显卡一个电阻阻值

有人遇到这个卡的帮忙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有人遇到这个卡的帮忙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你手机掉火锅里了么?

网友:
国家惯例先上个10k

网友:
不行 换好几个不一样的都不行 他另外一端接地

网友A:
一端接地的就不一定是电阻了

网友B:
确定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C:
一端接地是不是分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端接地是不是分压作用

不是分压  显卡 退回去了

网友D:
这卡是花屏,有图纸看下图纸是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卡是花屏,有图纸看下图纸是一个下拉电阻

显卡退回给哦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端接地的就不一定是电阻了

不是电阻我还发帖干什么  真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阻不是电容?

电阻  淘宝上面有卖这个显卡的 我打开图片对比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  淘宝上面有卖这个显卡的 我打开图片对比过了

核心旁的也就几个1K欧的电阻,你敢不敢上

网友:
花屏跟这个电阻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