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点不亮

楼主(2020-01-15):
接客户一台新机 没过保修的 客户说保修要一个多星期他急用等不了这么久  就来找到我了 说务必这两天弄好 快过年了 要做账 接下机后 开始检查 故障为插电自动通电不掉电也不亮机 直接测pci有没有复位 果然没有 按维修思路看 应该是不缺电压 缺电压会掉电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肯定是某一组电压偏低了

测试如下cpu低 3.3v 5v低 经过测试3.3和5v低是被小4pin拉低的 不接12v 3 5v正常 那问题就是这儿了 一番折腾后 查的这个管子坏了

更换后 通电已经听到内存报警声 再测下电压 已经正常

我去 到了发贴的时候 居然没有亮机图 靠 忘了拍了 算了就这样吧 维修结束 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12v.5v都被小馆子拉低了吗?这种情况可以用烧鸡大法吗?

网友:
“一番折腾“写得太简单了,写出过程来或许帖子更出彩。

网友:
总算看明白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0-02-27):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小4脚,12V供电能拉低3V、5V?
那么这个管子是CPU PWM芯片周围的,一个管子,具体什么作用,发两张点位图
上来。

网友:
具体的测量过程可以详细一点么,

网友(2020-05-12):
一番折腾“写得太简单了,写出过程来或许帖子更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