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开机上电时序 (请高手补充)

楼主(2020-01-15):
请高手补充CPU AK30#输出AP_TO_PMU_KEEPACT维持信号到电源IC P3#后面的上电步骤

iPhone6开机上电时序

1. 主板上电后,电源IC U1202输出到开机接口1.8V的待机电压;

2. 按下开机键,开机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通过FL0809加到电源IC U1202 D20#和A8 CPU Y4#(此时的电源IC D20#和A8 Y4#检测到低电平开机信号);

3. 电源IC的BUCK电压部分工作产生以下11路供电:

PP_CPU 0.775V-1.0V电压、

PP_GPU 0.9V-0.95V电压、

PP_VAR_SOC 0.9V-0.95V电压、

PP1V8_SDRAM 1.8V CPU上盖电压、

PP1V2_SDRAM 1.2V CPU上盖电压、

PP0V95_FIXED_SOC 0.95V CPU下层电压、

PP1V8 1.8V CPU电压、

PP1V2 1.2V电压、

PP1V2_OSCAR 1.2V电压、

PP1V8_OSCAR 1.8V电压、

PP1V8_GRAPE 1.8V电压(可参考万通图纸23面 U1202 BUCK部分);

4. CPU上电后,CPU 24M时钟起振,电源IC U1202 R4#输出RESET_1V8_L复位信号到CPU D17# N4# AH32# AJ33# W4#,CPU AH31#输出AP_TO_PMU_CLKOUT信号到电源IC L9#(脚位查找可用万通点位图操作);

5. 电源IC U1202得到CPU输出信号后,LDO部分输出11路供电:

PP3V3_USB — A8 CPU

PP1V8_VA_L9_L67 — U0900 音频IC、U1601 铃声放大IC

PP3V0_TRISTAR — U1700 USB控制器

PP3V0_IMU — U1901 指南针IC

PP3V0_NAND — U0604 硬盘

PP3V3_ACC — U1700 USB控制器

PP3V0_PROX_ALS — J111 感应排线接口

PP1V0 — A8 CPU

PP3V0_PROX_IRLED —J111 感应排线接口

PP1V8_ALWAYS — A8 CPU

PP3V0_MESA — U2100 指纹

6. 当CPU得到PP1V0 1.0V电压后CPU就产生1.8V (CPU AK30#输出AP_TO_PMU_KEEPACT维持信号到电源IC P3#),电源IC保持开机状态

注:有1.8V维持信号就说明前面部分工作正常,有开机电流不开机、不联机就是这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