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你到底坑了多少?

楼主(2020-01-15):
图片上面一张显卡是1070ti 8g,下面一张是1060 6g 核心都一样啊!1060是不是1070的阉割啊(1070的残次品,屏蔽瑕疵?)?

价格可是相差很大啊

网友:
1060就是1060
GP106-###
完全版是gp100
从驱动看 就是1C##都是gp106核心
有些是封装底板PCB以及接口不同
NVIDIA_DEV.1C02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3GB"
NVIDIA_DEV.1C03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6GB"
NVIDIA_DEV.1C04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5GB"
NVIDIA_DEV.1C06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6GB"
NVIDIA_DEV.1C07 = "NVIDIA P106-100"
NVIDIA_DEV.1C09 = "NVIDIA P106-090"
NVIDIA_DEV.1C20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NVIDIA_DEV.1C30 = "NVIDIA Quadro P2000"
NVIDIA_DEV.1C31 = "NVIDIA Quadro P2200"
NVIDIA_DEV.1CB1 = "NVIDIA Quadro P1000"
NVIDIA_DEV.1CB2 = "NVIDIA Quadro P600"
NVIDIA_DEV.1CB3 = "NVIDIA Quadro P400"
NVIDIA_DEV.1CB6 = "NVIDIA Quadro P620"

网友:
有些高端卡~瑕疵有点多~但是屏蔽后它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内存通道 pcie通道 核心输出 完好只不过有几个寄存器啊CUDA啊编码模块啊损坏了
老黄就出刀了~屏蔽下也能卖钱啊~连显示输出有问题的都能做成矿卡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