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夏普AR2048S打印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0-01-15):
单位的一台夏普AR2048S一体机现在打印出来就是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加的粉有问题? 本人修打印机没有什么经验还望老手教我。

网友A:
硒鼓,定影器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定影器都有可能

定影问题会不会颜色会掉? 我这打印出来颜色不掉的。

网友:
漏电了,开机后打开右侧盖,可见硒鼓上有黑色,

网友:
硒鼓漏电.换套鼓,或者找出漏电原因.硒鼓表面破损严重,或者支架塑料击穿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上帮看一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可以先换个刮板试试看

网友:
肯定不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2020-03-20):
感觉是鼓上充电网有问题

网友:
一两句很难说清楚,加我微信 教你 名称就是微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