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50显卡不显示,板上的PCI-V正常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20-01-16):
一排五个分别标有“GPU-V”“DDR-V”“GND”“PCI-V”“5V”等字样,标PCI-V这个正常的电压是多少伏?谢谢。

网友A:
PCIE总线供电,1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总线供电,1V左右。

谢谢,测了只有0.16V,这个电压是从主板过来的还是显卡上的?  主板过来最主要的电压是3.3V和12V吧?那这个PCI-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测了只有0.16V,这个电压是从主板过来的还是显卡上的?  主板过来最主要的电压是3.3V和12V吧?那这 ...

显卡上有芯片的。一般是UP0105之类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