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一台冷门机找不到开机线,如何接电才方便呢?

楼主(2020-01-16):
#安卓手机维修# 怎么样搞感觉都很不方便,恨不得多长几只手

网友A:
直接测试开机接口那里的电压    如果再不行直接开关那里找到正极就可以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试开机接口那里的电压    如果再不行直接开关那里找到正极就可以了哦

可是,这玩意漏电,我想拿起来接电开机看电流很不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玩意漏电,我想拿起来接电开机看电流很不方便啊

开关取下来   从开关点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取下来   从开关点跑电路

从开关点跑电路,(;;;;;°°)是怎么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