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修了十年电脑,第一次见这种电感断路的

楼主(2020-01-16):
外观完好,没有任何烧伤痕迹
电脑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的确很少见

网友:
正常啊,十几年前听师傅说变压器绕组没见过坏的,修了这么多年见过断线的一大把。

网友:
不是烧断。可能是接头开了

网友:
换了直接秒杀吗

网友:
是你的表坏了。。。。。。。。。。。。。。

网友:
看看里面烧黑了吧。

网友:
虚焊的与见的多

网友:
确实少见,旨有可能

网友:
确实没见过电感坏。

网友:
我遇到很多贴片电感断路的

网友:
里面线圈接头断了把 不良 哈哈 让你碰上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虚汗了吧,断路确实少见

网友:
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不是你的表坏了吧

网友:
长见识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