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飞线修复电量显示不准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6):
  机器型号:iPhone 6 PLus

  客户描述:电量显示不准确,经常重启。

  维修过程:先测试充电,发现充电正常,只是电池电量百分比经常跳。根据维修经验,应该是电池故障引起经常性重启,所以应该才从电量显示不准确入手维修。

  先连接爱思助手,电池信息位置显示无数据,这种故障为CPU没有认到电池,所以爱思是读不到电池的数据。

  会引起认不到电池信息的主要有:电池本身损坏、电池接口J2523中间脚BATTERY_SWI到充电芯片U1401的F2#之间的通路以及U1401本身坏、U1401的G1#到CPU的AG4#之间线路以及CPU本身问题。原理框图如下。

  先更换一块电池测试,爱思助手还是读不到电池信息, 再测量电池座中间脚的对地二极体值,二极体值380正常,说明电池座到U1401的线路没有问题。只能拆下U1401测量芯片G1脚到CPU之间SWI总线是否正常。

  测量U1401的G1对地二极体值为450,二极体值也正常,剩下的就只有U1401坏好CPU坏。

  先代换了U1401后开机还是认不到电池,而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种故障不是CPU虚焊引起的,还是因为CPU坏拉低了SWI总线的电压,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接上拉电阻的方法把SWI总线的电压拉高。

  从PP3V0_TRISTAR上接一个2.2K的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到U1401的G1脚上(也可以接到电池座的中间脚)。飞线示意图如下:

  飞线后实物效果图。

  飞线后开机连接爱思助手,已经能够读出电池信息了,故障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这个电压如何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