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显存颗粒坏导致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1-16):
  接修一台华硕 X43S ,板号 K43SV 2.2 ,客户说开机屏幕无显示,原因没写。如图:

  实测开机有显示灰屏,外接花屏。如图:

  显卡型号 N12P-GV-B-A1,更换后现象一样,怀疑是显存问题,订了4个显存,从显卡那面开始换起,当换到第二个时正常,如图: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大师就是不一样,要是我就换版了,没有耐心修下去了

网友:
这种情况加焊显存有没有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