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650m4开机风扇转一

楼主(2020-01-16):
ibm x3650m4开机风扇转一下,百度看了个教程和图一的故障一样,但是VT262WF这个芯片换完后还是不行,又看了下论坛说测下CPU呢,怎么测呢,万用表另一头指哪里呢

网友:
有大佬指导下吗

网友:
查供电,看都出了什么电压

网友:
佩服,看着截图修电脑,这大过年的

网友:
这是怎么节奏,看图修楼主是不是修手机的啊?

网友:
大佬加个微信交流下哈,具体怎么弄

网友:
可以小费哈

网友:
指导,指导

网友A:
解决了没有,拔掉CPU供电还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拔掉CPU供电还是这种现象吗

没有还在呢放的呢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拔掉CPU供电还是这种现象吗

按开机键掉电12V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