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M4开机风扇转一下。

楼主(2020-01-16):
ibm x3650m4开机风扇转一下,百度看了个教程和图一的故障一样,但是VT262WF这个芯片换完后还是不行,又看了下论坛说测下CPU呢,怎么测呢,万用表另一头指哪里呢。

网友A:
自己修主板?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主板?厉害了

研究研究,搞不来看看有大佬么

网友:
上电自检不正常,请先检查供电电源电压和电源电流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