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不亮 屏

楼主(2020-01-16):
求助:联想300S不亮屏,MIHD至显示器能显,就是屏不亮,测屏供电电压3.2V,感觉不正常,大神们,有遇到过的吗,怎么修呀?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屏幕不是由供电就亮屏幕的,要查背光的相关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上了,已修复。其实一开始就走了歪路,满以为用了二年的本本屏应该不会出问题
后面查了屏供电本就是3V多点。

网友:
楼主还没说是什么问题,难道就是屏坏了吗?屏供电正常是3.3V左右

网友:
这机子问题多,10欧电阻阻质增大千多欧,旧板找了一个10欧,加固时吹跑了
,实在找那么小电阻麻烦,弄了一个30欧的换上。

网友:
有时说屏坏了,偶尔可以是其他
大家懂的

网友:
那就查屏接口供电条件啊

网友:
好了收钱,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好个,小手一抖钱儿到手

网友:
屏供电问题,查下屏供电电路有无保险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