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6代I3笔记本进水 单用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不充电能放电

楼主(2020-01-16):
先测量公共点  果然不出电压PQ14脚没有得到高电平   测24780条件     28PIN  19V    6PIN2.8V   24脚6V 正常情况下这三个条件满足应该DRV就会出来  先换个芯片  换完一个鸟样  4脚还是不出高电平  在测试5脚ACOK没电这个有问题 两个电阻直接换掉还是一样没电 EC那边断开出3V 看这种情况一般芯片条件应该是满足了 先换掉隔离管PQ1 还是一样  因为这边是进过水没有考虑EC的问题   我的认为估计还是这边24V没出 所以信号没过去所以EC拉低了ACOK    出去抽跟烟  想一下还是别死磕ACOK了 外围电路有问题也会保护 回来之后 把PC1  PC2索性都换掉  24V出现了  然后插电池也可以充电了  维修结束

网友A:
想一下还是别死磕ACOK了 外围电路有问题也会保护 回来之后 把PC1  PC2索性都换掉  24V出现了  然后插电池也可以充电了  维修结束      有思路

网友B:
还没修到过这两个电容导致的不过公共点。不过进水的机子就不好说了。不知电容是否有腐蚀呢?

网友C:
怀疑电容漏电就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到过这两个电容导致的不过公共点。不过进水的机子就不好说了。不知电容是否有腐蚀呢?

没有腐蚀 不是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电容漏电就拆掉

注意看这两个电容的位置   这个是不能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还是别死磕ACOK了 外围电路有问题也会保护 回来之后 把PC1  PC2索性都换掉  24V出现了  然后插电池也 ...

哈哈哈 修东西真是思路最重要

网友D:
我可能会直接短接PQ1看看能不能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能会直接短接PQ1看看能不能充电了

应该不能充电 直接跨过去 ACOK没有出

网友E:
图片有点模糊,以后建议上传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有点模糊,以后建议上传原图

确定有点模糊 谢谢建议

网友F:
PC1 ,pc2,拆掉不行吗, 起什么作用的,希望有大神答疑解惑。虽然修好了,但是没有弄明白为啥修好了,有些不完美

网友:
思路确实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1 ,pc2,拆掉不行吗, 起什么作用的,希望有大神答疑解惑。虽然修好了,但是没有弄明白为啥修好了,有些 ...

这两个电容,迅维黄老师讲过,能拆!但是这两个电容,又确实有作用!好像是储能,通电瞬间电压缓慢变化。记得是42期还是47期左右的视频讲座。。。。。。

网友:
我TM 最怕修这个冲放电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