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死活不出CPU_VTT电压

楼主(2020-01-16):
此主板的CPU_VTT是通过RT8120D芯片产生的,症状是8脚没有输出CPU_VTT的电压,7脚开启脚有正常的0.5V电压,图中的fb分压电阻TR22,TR23,TR24也是拆下来测量过都正确的,TQ3和TQ4的上下管也换过。TEC6和TEC7的2个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但是我直接把桥的1.05V电压飞线到RT8120D的8脚,是可以正常点亮的。说明后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T8120D的芯片也换了好几个了,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想不通问题在哪里了?求师傅指导明路!
R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TR30这个2.2R的电阻阻值变大引起不出电压,换了后正常了。

网友:
那还修它干嘛, 就飞线吧

网友A:
首先7脚0.5V就已经不正常了,修EN

网友B:
7脚en太低,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C:
过流保护了吧,下管G极27K检流电阻Tr34
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7脚en太低,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这个是正常的。芯片说明了大于0.4就是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7脚0.5V就已经不正常了,修EN

这个en也没有东西好修。我都直接把TQ8拆了。应该效果是一样的。圈的2个都是没有安装的。这个EN应该是内部自己产生的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7脚0.5V就已经不正常了,修EN

这个en也没有东西好修。我都直接把TQ8拆了。应该效果是一样的。圈的2个都是没有安装的。这个EN应该是内部产生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流保护了吧,下管G极27K检流电阻Tr34
换掉看看

这个TR34拆下来测量了也是正常的27K。

网友:
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en也没有东西好修。我都直接把TQ8拆了。应该效果是一样的。圈的2个都是没有安装的。这个EN应该是内部 ...

后级VTTD_ADJ接的一个小8脚芯片给拔掉,这EN是内部产生没错,你这只要修EN就没错,如果这芯片拔了还是不正常的话就看下第4脚接地的电阻是不是正常,还有接第7脚有个50V的电容也会坏。首先你得确认VCC1_05_PCH是不是正常送到TQ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VTTD_ADJ接的一个小8脚芯片给拔掉,这EN是内部产生没错,你这只要修EN就没错,如果这芯片拔了还是不正常的话就看下第4脚接地的电阻是不是正常,还有接第7脚有个50V的电容也会坏。首先你得确认VCC1_05_PCH是不是正常送到TQ9

这个已经去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级VTTD_ADJ接的一个小8脚芯片给拔掉,这EN是内部产生没错,你这只要修EN就没错,如果这芯片拔了还是不正常的话就看下第4脚接地的电阻是不是正常,还有接第7脚有个50V的电容也会坏。首先你得确认VCC1_05_PCH是不是正常送到TQ9

4脚接地的电阻就是TR34,拆了测过27K很标准。接下去拆你说的50V电容,就是TBC35,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么,想知道结果

网友E:
你这en 是低电平的?0.5V?

网友F:
你如果说开启是0.4那肯定不对的,至于什么问题就好好查吧

网友:
芯片本身换过试一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接地的电阻就是TR34,拆了测过27K很标准。接下去拆你说的50V电容,就是TBC35,试试吧。

这电容可不能拆哦,得装的

网友:
8脚不会产生电压,8脚是相位检测脚吧,控制ug和lg的相位转换的吧。没有电压,说明tq3,tq4管子没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说开启是0.4那肯定不对的,至于什么问题就好好查吧

芯片说明里很明确的写着只要不<0.4就可以。这个难道有问题吗?而且我特意接个3.3V的上拉电压试过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en 是低电平的?0.5V?

芯片说明里很明确的写着只要不<0.4就可以。这个难道有问题吗?

网友:
TR30检查过了吗

网友:
真的是这个电阻变大引起的。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高手     这才叫修电脑

网友:
我也是菜鸟

网友:
0.5开启有些低吧

网友:
2.2欧,是电管芯片供电电阻吧?